FPGA中的VREFB管脚作用及应用

楼主(2022-02-14):
首先说IO standard:这个是用于支持对应不同的电平标准。FPGA IO口的电压由IO bank上的VCC引入。一个bank上引入3.3V TTL电平,那么此时整个bank上输出3.3V的TTL电平。设置这个第一是为了和current strength一起计算功率。第二个是用于在IO口上加载正确的上拉/下拉电阻。只要你设置完成,Quartus会按照你的电平标准自动布线。
第二是IO Bank:你在quartus pin planner 的top view下右键然后点击 show IO banks,这个时候就会看到FPGA的管脚被几种颜色划分开了。一种颜色下的IO口代表一组bank。你在吧管脚的location约束完成以后。IO Bank会自动填充完毕的。
第三是Group:Group就是你所输出的信号的名字啦。比如你有一组信号叫cnt。你对cnt的某一根赋值,那么。。这里的Group会自动填充为cnt 。
第四是Reserved:这个是对管脚内部的IO逻辑进行约束的,你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些值。介绍几个吧。bidrectional:双向,tri-state:三态等等。这个约束的是FPGA在IO端的输入输出区域的逻辑。比如你选择tri-state。那么这个时候,在你IO口前部的IO区,quartus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三态门。
第五个是Vref Group:这个Group是bank内部的细分区域,因为一个bank可能多达60个脚。为了快速定位,你可以利用这个vref group来找到某个管脚。(这个是非修改属性)无法修改。

网友:
跨越IO bank的信号没有问题。只是注意跨bank的电平是否一致即可。对于跨IO bank的延迟对于FPGA而言没有多少延迟。

网友:
可以看一下quartus里面pin planner内部那张 top view对于每个管脚的说明

网友:
对应的设计大多数的器件生产商都会给出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