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SPICE 出现 unclassified license error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2-14):
安装Pspice 出现 unclassified license error 是什么问题
一开始是 license error 然后点击 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这个是软件安装时的一个序列号验证错误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在PSPICE早期版本和最新版本中很常见

网友:
9.2版或是10.5版。这两个版本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