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枚举、共用体,你们有用过吗?

楼主(2022-02-14):
这几天看书,之前的结构体、枚举、共用体概念,你们用过吗?

网友A:
这三个 从来都不用, 单片机就那么点能耐, 这些框架都是代码看起来舒服一点, 实际上牺牲的是性能。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明明一个很简单的需求,怎么就有人要用那么高级的单片机, 自从接触了这些 “体” 了解了他们编译后产生的真正的程序代码之后,终于明白了。这些都是不差钱的人玩得代码。
我们这种穷人,还是老老实实用基础代码完了。

网友:
共用体可很便利地实现浮点与整形的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 从来都不用, 单片机就那么点能耐, 这些框架都是代码看起来舒服一点, 实际上牺牲的是性能。以前不 ...

一直以为C 的结构体不是 zero-cost abstraction 吗?想请教一下哪里损失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