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有某一块区域不想辅铜,怎么办?

楼主(2022-02-14):
    电路板上有某一块区域不想辅铜,怎么办?

网友:
    如果我们电路板上有某一块区域不想辅铜,可以在不想辅铜的区域在Keep Out Layer上绘制一块封闭的图形然后再进行辅铜,原理很简单,这块封闭区域中的铜皮成为了死铜被去掉了,所以实现了这个功能。

网友:
    1.在对应层  放置 cutout 铺铜挖空,则区域内就不会被铺铜了 如果cutout选择的是keepout层,则所有层都不会被铺铜
    2.在keepout层画出封闭的区域,(前提是你的板框不是keepout层定义的,要不然会在电路板上挖空)
3.一块一块的铺铜拼出来,避开不要铺铜区域

网友:
    allegro的话 shape->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