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DTU做的稳定的有哪家?

楼主(2022-02-14):
无线数传DTU做的稳定的有哪家?DTU使用国产无线模块稳定吗?

网友:
工业级CPU:工业级ARM9高性能嵌入式处理,200MPS;带 16KB Dcache,高速缓存数据,加快高速数据访问速度;带16KB Icache,高速指令缓存,加强了指令处理速度。

网友:
三层系统保护:在原来两级(软件保护+CPU内置看门狗WDT保护)系统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一级系统虚拟值守VWM(Virtual Man Watch)检测保护功能,确保系统稳定可靠

网友:
完善的协议栈:新系统加载了完善的TCP/IP协议栈,采用了完善的TCP/IP协议栈;使网络通信性能优异,掉线概率极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