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给看看下面arm9串口裸机程序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2-02-14):
  • #include "def.h"
  • #define GLOBAL_CLK
  • #include "Option.h"
  • #include "2440addr.h"
  • #include "2440lib.h"
  • #include "2440slib.h"
  • void Main(void){
  •         char buffer[256];
  •         mEMCpy((unsigned char *)0x0,(unsigned char *)0x30000000,0x1000);
  •         ChangeMPllValue(92,4,1); //定义时钟200M
  •         ChangeclockDivider(1,1);
  •         Port_Init();
  •         Uart_Init(0,115200);
  •         Uart_Select(0);
  •         debugOut("\nSky2440 UART Console test\n");
  • while(1)          {
  •      Uart_printf("Please,press enter later input string\n");
  •      Uart_GetString(buffer);
  •      Uart_Printf("you input string:%s\r\n",buffer);          }
  •         }

都整两天了,用DNW打开串口后,应该出现“Sky2440 UART Console test”,然后输入DNW显示相应的输入内容,现在DNW什么都不显示,大家给看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你是先开DNW还是先开开发板?DNW参数设置正确不?

网友:
电脑主机和ARM9是否连接的是同一个串口?

网友:
你看一下驱动有没有搞好,还有就是连接有没有问题,检测硬件,如果没有问题,那你就看一下DebugOut("\nSky2440 UART Console test\n"); 函数,还有之前的配置有没有错,一步步来排除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