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ND和GND是独立的,两者间为什么有3.3V的压差呢?

楼主(2022-02-14):
AGND和GND是独立的,两者间为什么有3.3V的压差呢?

网友A:
    AGND与GND最终没有共地嘛?

网友:
    从图里面看,数字地跟模拟地最终没有连接起来;还有,AD芯片的24脚看你器件名称是DGND,为什么又接到AGND上去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来讲应该不是完全独立的,最终都是要汇入大地,检查一下两个地之间的连接点,如果真的是完全独立,那有压差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ND与GND最终没有共地嘛?

    没有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来讲应该不是完全独立的,最终都是要汇入大地,检查一下两个地之间的连接点,如果真的是完全独立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共地

最终没有共地,存在压差很正常

网友:
    这不是进行隔离的吧,一般都需要最终单点连一起

网友:
    最终没有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