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转RS485的电路,是否能达到115200的波特率?

楼主(2022-02-14):
请教一下大侠们,利用max485芯片做自动收发时,是否能达到115200的波特率,这是否和485芯片有关?

网友:
可以的 max485的速率最大能达到5Mbps

网友:
减小485总线上上下拉电阻的阻值

网友:
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波特率是19200,两个数据发送的时间间隔为300ms,一直不断发送。出现了少概率数据断开现在,就是突然不能发送了。跑的FreeRTOS,没有出现跑死跑飞的情况。开发板上使能485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上485自动收发电路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点评):
485自动收发电路就别追求太高的波特率了

网友:
看看485芯片的手册,有波特率限制的。

网友:
    1,三极管关断时间,2,此电路485总线要输出高电平则靠偏置电阻取电,RC时间常数限制了上升速度。要保证高速通讯,可以考虑内置自动收发驱动的485芯片,比如 MAX13487.

网友:
    跟你主控跟max485芯片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