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完原理图后怎样加封装?

楼主(2022-02-14):
请教画完原理图后怎样加封装?

网友:
找相应的PCB封装,直接写在原理图中,如果找不到的就在原理LIB中画。

网友:
可以自己画啊,再自己命名

网友: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由于用了N多年,所以封装名称基本会背了,直接写进去。如果你记不住封装名称不要紧,在PCB里面Place该封装元件,然后点tab,将其中的封装名称复制然后到原理图里面对应的粘贴即可。这样很简单,不需要你背封装名称。前提是你知道是什么封装

网友:
封装都是在画元件库的时候 就形容好的  peotel99SE画元件库的时候 左边有个describe   点击之后 出一个框图 框图右边第一个就是填写封装号的  填好后 在画原理图就不用再为封装号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