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流互感圈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22-02-14):
    请教下,电流互感圈是怎么使用的?

    为什么有的型号是20A/1A,有的是20A/1MA,有什么区别?怎么让单片机测量?

网友:
    电流互感圈的作用是可以把数值较大的一次电流通过一定的变比转换为数值较小的二次电流,用来进行保护、测量等用途。
    变比为20/1的电流互感器,就是输入20A输出有1A。
单片机测量就是用AD转换器读输入线圈串个电阻,滤波等电路后的输入电压(其实是为了测量电流)。

网友:
    一般用于测量电流的地方,即大电流转换成小电流,然后测量
因为大电流测量不安全,也不方便

网友:
    那个东西,应该称为 “电流互感器”。
实际上就是共磁路的两个绕组,一次绕组匝数很少,可能只有1匝,二次绕组匝数较多。
使用时,一次绕组串联在待测电流回路中,二次绕组接入适当的电阻负载或者电流/电压变换电路。二次绕组中的电流等于一次电流除以匝数比。

网友:
    具体应用电路可在网上搜电子式电能表、电力监控、负荷监控设备之类的电路,这些应用中都有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