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技术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分为哪几部分?

楼主(2022-02-14):
    RFID技术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分为哪几部分?

网友:
    RFID可简单分为硬件层和软件层。

网友:
    RFID首先可简单分为硬件层和软件层。
    硬件层为:电子标签(Tag)和读写器(Reader&Writer);软件层为数据交换和管理系统。
电子标签(Tag)主要由上天线、耦合元件和集成芯片组成。每个电子标签都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通过电磁波与读写器进行数据交换,具有智能读写和加密通信功能。
    读写器主要由无线收发模块、天线、控制模块及接口电路组成。数据交换和管理系统主要是把数据信息进行搜集、存储、管理和进一步处理,为用户使用。以及对电子标签进行读写控制。
    另外,RFID技术的基本工作原理其实也不复杂:读写器将要发送的射频信号,经编码后加载到高频载波信号上,再经天线向外发送。
进入读写器工作区域的电子标签接收此信号,卡内芯片的有关电路对此信号进行倍压整流、调制、解码、解密,然后对命令请求、密码、权限等进行判断,电子标签再根据命令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