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滴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14):
    altium Designer中滴泪是什么意思?补泪滴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泪滴就是在焊盘与连接导线间添加一个像水滴一样的导线。
一般用在单面板中,作用是加固焊盘,使得在拆焊元件时焊盘不容易烫坏掉落。

网友:
    之前刚画电路板,每次画完就要补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