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得IP核 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22-02-14):
    FPGA中得IP核 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如果你写过简单的51程序,那么IP核就相当于调试好的模块化程序,只要平台合适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只不过IP核是硬件而已。VHDL、verilog不是程序,是硬件描述语言。

网友: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内核模块是一种预先设计好的甚至已经过验证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集成电路、器件或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