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走线线长规则 SXplorer

楼主(2022-02-14):
    在提取规则模板时,Set选项里只有Default

    找不到Constraints...

就不能进行下面的操作啊?是没有库吗?如何填加啊?

网友A:
    在File里 change Editor 为 PCB SI 模式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ile里 change Editor 为 PCB SI 模式试一试

真的可以了,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了,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不客气,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B:
    L很少用 一般都用GX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很少用 一般都用GXL

    哦哦,谢谢提醒,对于这个版本,我没研究过,到底L, GXL有什么区别呢?只是BUG的更新?平时感觉都能用啊。

网友:
    PCB Editor 改为 PCB SI

网友:
    优秀...一群牛逼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提醒,对于这个版本,我没研究过,到底L, GXL有什么区别呢?只是BUG的更新?平时感觉都能用啊 ...

    区别包括用SXplorer设置规则,其他还有别的什么就不知道了,不过现在17.4的版本不是这样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