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pspice软件建立模型进行仿真时,模型建立好了,但在电路里面进行仿真时出...

楼主(2022-02-14):
请问哪里出问题了,怎样解决,谢谢!
我是在Pspice model editor 把元件的参数输进去,然后建立好元件,并且它提示没有错误的,可是在capture CIS中,把刚建立好的元件调出来,和一些电源,接地符号等组合成一个电路,仿真时schematic1-dc.sim.cir 文件提示 ERROR -- Missing mode,请问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在pspice model editor 把元件的参数输进去,说明已经有了仿真模型,只是没有把模型加进去而已,所以才显示missing mode,在edit simulation--configuration files--library--browse--xxx.lib就加入了该lib模型了。

网友:
再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