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使用ANSYS Workbench进行静力学仿真分析?

楼主(2022-02-14):
    如何使用ANSYS Workbench进行静力学仿真分析?

网友:
    首先进行被分析对象的建模,可以通过其他比如solidworks绘制后导入,也可以应用workbench建模。之后选择static structural模块,也就是静力学分析。
    其次,进行模型网格划分,采用默认参数或者自定义输入网格参数。
    再次,在模型上添加约束条件,如固定约束,位移约束等。
之后,在模型上施加载荷,可以输入力或者压强。
最后,进入后处理阶段,也就是solution,选择所要查看的内容,例如变形,应力或者应变等。点击solve,进行处理计算。
    计算完成后可以在results中查看分析的云图。

网友:
    首先得建模,设置材料属性,其次划分网格,然后就是设置约束和载荷,最后就是求解了,求解完毕后需要进行优化再次求解。静力学比较简单,网上随便搜索教程,有本workbench 14.0的教程比较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