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NXP的芯片IBIS模型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22-02-14):
NXP的芯片IBIS模型哪里可以下载,如题。公司最近要把内存条 lay到板上,打算仿仿看,但是没找到资源

网友:
你可以在本论坛找一下

网友:
    具体是哪个型号的?一般是到官网上去下,或者找器件供应商要。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