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请教:如何获取mini form中的值

楼主(2022-02-14):
    我想获取自带命令的mini form中的值,有什么办法吗?

    比如点击move,在option中会自动调用allegro自带的x:\cadence_SPB_17.2-2016\share\pcb\text\forms目录下面的mini.form,打开这个form文件可以找到想要的field,以及POP list。使用FORM mini可以修改值,但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获取到form中的值吗。
    1. FIELD rotate_type
    2. FLOC 10 10
    3. ENUMSET 11
    4. POP "rot_type"
    5. ENDFIELD

    另外,FORM mini类似的介绍很少,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关于FORM mini怎么使用的介绍?

网友:
    想看看大神怎么说的

网友A:
    截取部分代码供你参考
    axlCmdRegister("rp" 'wlRouteKeepoutByPad) ;cmdType "general" 和 axlMiniStatusLoad 不能共用
    procedure(wlRouteKeepoutByPad()
    prog((tempf f)
            tempf = axlTempFile()
            f = outfile(tempf "w")
            fprintf(f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f "FORM\n")
            fprintf(f "FIXED\n")
            fprintf(f "PORT 21 7\n")
            fprintf(f "HEADER \"RouteKeepoutByPad\"\n")

            fprintf(f "TILE\n")
            fprintf(f "GROUP \"[\321\241\324\361]   Select\"\n")
            fprintf(f "GLOC 1 1\n")
            fprintf(f "GSIZE 24 7\n")
            fprintf(f "ENDGROUP\n")

    ; ......
    ; ......
            fprintf(f "FIELD width\n")
            fprintf(f "FLOC 16 31\n")
            fprintf(f "REALFILLIN 6 8\n")
            fprintf(f "DECIMAL %n\n" cadr(axlDBGetDesignUnits()))
            fprintf(f "ENDFIELD\n")
            fprintf(f "ENDTILE\n")
            fprintf(f "ENDFORM\n")
            close(f)
            rpForm = axlMiniStatusLoad( (gensym) tempf 'rpFormAction)
            axlFormDisplay(rpForm)

            errset(deleteFile(tempf))

    ; ......
    ; ......

            g_Mark = nil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vias) ?onButtons '(noall pins vias))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list(
                    list( "Done" 'wlDone)
                    list( "Cancel" 'wlCancel)
                    list( "Back" 'wlBack)
                    list( "Oops" 'wlOops)
            ))
            when(g_Mark axlDBTransactionCommit(g_Mark))
            g_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while(axlSelect()
                    axlUIPopupSet(mypopup)
                    pads =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 ......
    ; ......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vias) ?onButtons '(noall pins vias))
                    ;axlDBTransactionCommit(g_Mark)
            )
            axlUIPopupSet(nil)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onButtons '(noall))
            return(nil)
    ))

    procedure(rpFormAction(rpForm)
    prog(()
    ; ......
    ; ......

            when(axlFormGetField(rpForm "width") rp_width = axlFormGetField(rpForm "width"))

    ; ......
    ; ......
    ))

网友:
    自带的,倒是没去研究过
    应该可以用script录制重播的方式去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取部分代码供你参考
    axlCmdRegister("rp" 'wlRouteKeepoutByPad) ;cmdType "general" 和 axlMiniStatusL ...

    你贴的这些我都知道。只想知道获取另一个命令中用到的form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贴的这些我都知道。只想知道获取另一个命令中用到的form的值。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获取到 form handle(form dbid) ?一般 form dbid 都会创建成局部变量,即使知道变量名,要获取id或者控制form,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获取到 form handle(form dbid) ?一般 form dbid 都会创建成局部变量,即使知道变量 ...

    获取别人的form handle也可以。
    FORM mini都可以直接修改值,我在想,应该也可以获取值才对。能set应该也能get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获取别人的form handle也可以。
    FORM mini都可以直接修改值,我在想,应该也可以获取值才对。能set应该 ...

    FORM mini可以直接修改值    ?怎么实现的呢?
    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skill生成scr文件,然后replay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M mini可以直接修改值    ?怎么实现的呢?
    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skill生成scr文件,然后replay去修改
    ...

    你move的时候,在控制台输入以下命令试试。应该是可以来回切。

    1. skill FORM mini rotate_point User Pick
    2. skill FORM mini rotate_point Sym Orig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move的时候,在控制台输入以下命令试试。应该是可以来回切。

    试了,Command控制台,输入的指令,去掉前面的skill就行
    要加skill的话
    是要 skill axlShell("FORM mini rotate_point User P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Command控制台,输入的指令,去掉前面的skill就行
    要加skill的话
    是要 skill axlShell("FORM min ...

    对 我2了。反正修改是可以的。我还想读取。

楼主(2022-05-14):
    已搞定。插入dll,获取对话框控件文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