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做DRC是出现的错误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net*_1

楼主(2022-02-15):
原理图做DRC是出现的错误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net*_1,怎么解决?

网友:
点击错误的地方跳到对应位置,把重复网络删除

网友:
我正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也全是这一类的

网友:
是网络标号乱用的缘故,导致同一走线上的标号一致,你在总线上添加网络标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