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外围电路常用的元器件特性及选型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2-15):
EMC外围电路常用的元器件特性及选型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压敏电阻的选型重要的几个参数为:大允许电压、大钳位电压、能承受的浪涌电流。

网友:
气体放电管属于开关型器件,相对于压敏电阻,它有一些差异特性,如导通延时长、导通后需要续流、极间电容小、绝缘电阻高、泄露电流小等,因此常和压敏电阻串并联使用。

网友:
同样作为保护器件,TVS与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相比,响应速度更快,耐浪涌冲击能力较差,属于钳位器件,钳位电压更稳。常作为静电防护器件,也可以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配合使用,作为分级防护释放浪涌能量。

网友:
X电容、Y电容。。。。。。

网友:
防止冷机启动,冲击电流过大的问题,通常在前级电路中加入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