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很多条线(闭合的),怎么生成面

楼主(2022-02-15):
ansys中,很多条线(闭合的),怎么生成面,操作太麻烦,有好的方法吗?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如果是命令流建模的话,可以采用do循环,很方便,如果不是,那还真就得采用loop的方式了

网友:
选择creat area by lins,点选其中的loop项,然后选择其中一条,则程序将自动查找闭合曲线,选择ok创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