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和MOS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02-15):
本人想用贴片TO-252的PNP达林顿管或P沟道MOS管做一个大电流输出控制(电流最好能达5A以上),贴片在PCB板上散热的,PCB较小,约比大拇指稍大,受PCB板散热限制,MOS管可能也达不到太大的电流,请问用TIP127好还是MOS管如IRF5305好?

网友:
以我的经验,如果你要精确控制,最好是用大功率的三极管(非达林顿的),其次是N-MOSFET,达林顿的一些效应比较特殊,控制起来比前两者都麻烦。

网友:
如果可以,不要用PNP管或者P-MOSFET,这些管子的成本高,控制比较麻烦,性价比很低,不如NPN和N-MOSFET。

网友:
想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