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出gerber用CAM350检查会有短路,在allegro上就没有?

楼主(2022-02-15):
为什么allegro出gerber用CAM350检查会有短路,在allegro上就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CAM350软件问题

网友:
有这种情况存在,不过很少会碰到。allegro转出的gerber图形,有时候可能会和我们在allegro中看到的图形不一样,目前我见过的就有弧形线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在brd中看着没问题,转成gerber就发现不一样,有问题。在brd中把有问题的地方重新画一下一般可以解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估计属于allegro的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对于pads,我不太了解,不过听用过pads的人说,pads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