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M3110音频功放IC和TPA3110相比新品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2-02-15):
M3110的规格说明:
主要特点:
最新六级能耗
满足最新的六级能耗标准
工作电压范围:4.5V~18V
16V供电,当负载为 8Ω、总谐波失真为10%时,2×15W
12V供电,当负载为8Ω、总谐波失真为 10%时,2×10W
12V供电,当负载为4Ω、总谐波失真为 10%时,2×16W
12V供电,当负载为 4Ω、PBTL 模式,总谐波失真为 10%时,20W
扬声器保护包括输出功率限制和直流输入检测 新型高效转化率,不需要外部散热器免滤波器独特设计新型直通线脚设计,便于 PCB 布版 具有自愈特性的短路保护、热保护 谐波失真小,无噗噗声 四个可选择的固定增益 差分输入方式 封装形式:HTSSOP28

TPA3110的规格:工作电压范围:8V—16V
16V 供电,当负载为8Ω、总谐波失真为10%时,每通道输出15W
13V 供电,当负载为8Ω、总谐波失真为10%时,每通道输出10W
由于高达90%的效率可以不使用外部散热片
免滤波器设计
扬声器保护包括输出功率限制和直流输入检测
直通线脚(Flow Through Pin Out)设计,便于PCB 布版
具有自愈特性的短路保护、热保护
谐波失真小,无噗噗声
四个可选择的固定增益
M3110的规格说明:
主要特点:
最新六级能耗
满足最新的六级能耗标准
工作电压范围:4.5V~18V
16V供电,当负载为 8Ω、总谐波失真为10%时,2×15W
12V供电,当负载为8Ω、总谐波失真为 10%时,2×10W
12V供电,当负载为4Ω、总谐波失真为 10%时,2×16W
12V供电,当负载为 4Ω、PBTL 模式,总谐波失真为 10%时,20W
扬声器保护包括输出功率限制和直流输入检测 新型高效转化率,不需要外部散热器免滤波器独特设计新型直通线脚设计,便于 PCB 布版 具有自愈特性的短路保护、热保护 谐波失真小,无噗噗声 四个可选择的固定增益 差分输入方式 封装形式:HTSSOP28

网友:
M3110和TPA3110.使用的相同的封装模式,内部的元器件的分布略有不同,在相对情况下,在同一个封装条件下,M3110相对TPA3110内部的结构更加紧密。在产品使用的区间上也大大的提升生空间,使相同封装情况下,音频能获得较低的功耗,并且抗磁和抗阻,会进一步提高,在输出功率相同的时,前者M3110相对TPA3110,在容性,感性上回获得更好的负载效果。

网友: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输出功率不同,音质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