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在ADS中仿真射频功放时候怎么找出他的最佳功率和效率点?

楼主(2022-02-15):
在ADS中仿真射频功放时候怎么找出他的最佳功率和效率点?

网友:
    源级S1、S2直接接地,但有时为保证稳定系数大于1,一般在S1、S2端接入电感负反馈,即S1、S2串电感接地,但在射频电路中电感要用短路微带线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