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xlPolyFromDB 怎么不能从DynamicsPath获取了

楼主(2022-02-15):
    x1 = 0.0, y1 = 0.0
    x2 = 400.0, y2 = 0.0
    x3 = 400.0, y3 = 300.0
    x4 = 0.0, y4 = 300.0
    p1 = list(x1 y1), p2 = list(x2 y2), p3 = list(x3 y3), p4 = list(x4 y4)
    path = list(list(p1 p2))
    path = cons(list(p2 p3) path)
    path = cons(list(p3 p4) path)
    path = cons(list(p4 p1) path)
    tPath = axlMakeDynamicsPath(path)
    tPoly = axlPolyFromDB(tPath ?endCapType 'ROUND)

    之前一直可以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取不到了,是因为打了补丁包,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坐标组不能用cons,不然path全乱了
    改成 append1 就解决问题了

    x1 = 0.0, y1 = 0.0
    x2 = 400.0, y2 = 0.0
    x3 = 400.0, y3 = 300.0
    x4 = 0.0, y4 = 300.0
    p1 = list(x1 y1), p2 = list(x2 y2), p3 = list(x3 y3), p4 = list(x4 y4)
    path = list(list(p1 p2))
    path = append1(path list(p2 p3))
    path = append1(path list(p3 p4))
    path = append1(path list(p4 p1))
    tPath = axlMakeDynamicsPath(path)
    tPoly = axlPolyFromDB(tPath ?endCapType 'ROUND)

网友:
    报什么错吗

楼主:
    已经可以了,就是上面的错误,dynamicspath需要首尾相连的坐标组,之前append1改成cons,没注意到这点

网友A:
    其实list(list(p1 p2) list(p2 p3) list(p3 p4) list(p4 p1))一口气写完 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list(list(p1 p2) list(p2 p3) list(p3 p4) list(p4 p1))一口气写完 是不是也可以。

    哈,当然可以
    原本考虑用坐标追加的方式
    但事实上只有四个坐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