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烟雾报警器的防盗电路和测试按钮电路设计怎么做?

楼主(2022-02-15):
请教一下烟雾报警器中的防盗开关的电路怎么设计?烟雾报警器定期测试的测试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
很多电路都可以,有哪些具体要求

网友:
这个传感器当中的防盗开关有何作用

网友:
烟感装好后,按键是闭合的;一旦被拆掉,按键就打开了,按键所接的IO口就产生中断,触发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