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多电源如何画板

楼主(2022-02-15):
在四层板多电源电路中,如何选取主电源,以什么标准为好,分割电源层的内电层时,是不是需要将多电源都设置在内电层中?比如常用的板有24V,5V,3.3V.1.8V电源,其中3.3V和1.8V供芯片使用。

网友:
这是个广义的范围,个人仅是在大方向上说出以下几点仅供参考:
1.选取主电源平面标准,即设计中用到的电源通俗点说哪个用多,专业点说哪个部分电源电流比较大,我们就可以将其选择为主电源;
2.分割电源层的内电层时,不是必须将多电源都设置在内电层中,而是要遵循电源完整性,合理的及进行划分,有时是有高速信号时更要注意;当电源种类较多时个别小信号电流可以在其他走线层走足够的电流线连接过去;
3.当板上有24V,5V,3.3V.1.8V电源,其中3.3V和1.8V供芯片时,简单划分就依据个各个使用电源的总电流区划分,其次根据单板内的信号类型来确定;

网友:
肯定是一层电源一层地,电源层主要给FPGA的供电电压,也可以放进5V,其他的电压可以从Top,Bot来连接

网友:
哪得看你电源分布了!面积广的当然可在内层铺铜了!少量也可以在top和bot了!

网友:
个人感觉你这4种电源可以不用将内层单独设置成内电层,可以通过敷铜来连接就可以。

网友:
可以采用SPILEX/ 分割平面层,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