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用AD10画,是和画硬板一样的吗?

楼主(2022-02-15):
1、是否跟画PCB硬板的方法一样?
2、如下图,FPC的接头部分(框出来的部分)怎么画?
3、问个小白问题,上图中黄色部分是不是敷铜了,而接头处部分没有敷铜?

网友:
刚挠结合板是和厂商沟通做的!建议联系下制板厂

网友:
和画硬性pcb差别不大;你圈出来那个是叫金手指,需要露出铜所以要用top solder层画你圈着露出的那段金手指插头

网友:
黄色中没有敷铜也不是敷铜,那是覆盖膜(也叫阻焊膜),黄色覆盖膜下面那些一条条的线路是铜,你圈住的那地方是铺了同样的导线的哦,只不过solder窗露出后沉上金或是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