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是如何将同一GERBER的不同层合在一个层中的?

楼主(2022-02-15):
CAM350是如何将同一GERBER的不同层合在一个层中的?

网友:
先把每层使用移动的命令错开放,然后在保留一层,把其他所有层使用move(COPY)to layer的功能使之到一层。

网友:
用移动命令,然后选中被移的那层所有的东西,点左上角的move to layers,选中需要移动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复合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