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插件

楼主(2022-02-15):
请问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用的orcad插件吗?比如可以对元器件状态进行贴或者不贴的设置?

网友:
    应该是在原理图里增加属性控制吧。毕竟BOM是在原理图里生成的。
    HDL可以增加DNI属性,CIS不了解,应该也有类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