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与Altium Designer的原理图兼容吗?

楼主(2022-02-15):
protelaltium Designer的原理图兼容吗?

网友:
    可以兼容的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中将原理图另存为schematic binary 4.0 (*.sch)格式,再将这个文件导入protel99的ddb文件中就可找开

网友:
    完全兼容,protel的图可以在altium designer里打开,但ad的图需要转换后才能在protel里打开。 altium designer这个软件很好,特别是快捷键很方便,原理图和pcb图在修改后可以把修改的结果直接反应到原理图或pcb图里。智能pdf可以轻松实现你的原件清单,板子装配图等。还有3d构造电路板后可以在3维模式下高亮查看你想要查看的任何网络走线。功能太多了,你用09的试试。它的前身就是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