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共模滤波器?共模滤波器有哪些特性?

楼主(2022-02-15):
什么是共模滤波器?共模滤波器有哪些特性?

网友:
    共模滤波器是消除开关电源特有的“开关干扰”,以保证电视机自身和电网中的其它设备免除干扰。共模滤波器通常采用铁氧体磁心,双线并绕。 低差模噪声信号抑制干扰源,在高速信号中难以变形。杂讯抑制对策佳,高共模噪音抑制和低差模噪声信号抑制。

网友:
    共模滤波器设计相对较简单,包括共模电容,不平衡变压器或共模电感。共模电容将两个输入线的共模电流旁路到大地,共模电感呈现一个平衡阻抗,也就是说,电源线和地线中阻抗相等,这个阻抗对共模噪声呈现阻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