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逻辑单元与门是什么对应关系

楼主(2022-02-15):
FPGA的逻辑单元与门是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
逻辑门是数字电路中较小的单元电路,是数字系统的最基本单元。与逻辑门相比,FPGA中的逻辑单元则要复杂得多。因此,逻辑单元是由很多逻辑门构成的更复杂的逻辑电路,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通过设置逻辑单元中逻辑门的不同状态,来改变逻辑单元的逻辑功能。所以,FPGA的“可编程”功能,实际是通过改变逻辑单元中逻辑门的状态来实现的。

网友:
一般而言FPGA等效门数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把FPGA基本单元(如LUT+FF,ESB/BRAM)和实现相同功能的标准门阵列比较,门阵列中包含 的门数即为该FPGA基本单元的等效门数,然后乘以基本单元的数目就可以得到FPGA门数估计值;二是分别用FPGA和标准门阵列实现相同的功能,从中统 计出FPGA的等效门数,这种方法比较多的依赖于经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