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 加工焊点失效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2-15):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电子行业产品向小型化、精密化以及机身的薄度还有扇热问题等一系列方向发展,对于pcba 加工组装密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当然相应的电路板上面的焊点也越来越小,对后续的稳定性要求越来越高;但在实际加工过程中也会遇到pcba焊点失效问题。我们都知道贴片加工行业,加工贴片的时候不光要保证贴片的完整性,同时也要注意贴片上面的焊点是不是完整,因为如果焊点不完整的话就会出现焊点失效等从而出现一系列问题,下面就给大家详细讲解pcba 加工焊点失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1、电路板上面的元器件引脚接触不良:可能是引脚被加工中的东西污染,或发生氧化,导致贴片焊点失效。
    2、PCB焊盘不良:镀层受污染,表面被氧化,发生翘曲现象。
    3、焊料杂质:加工过程中组成不合理,焊料中杂质超标,从而出现氧化现象。
    4、焊剂质量缺陷:质量不好的焊剂助焊性不好,反而具有高腐蚀性,导致贴片上焊点失效。
    5、制作工艺参数控制缺陷:因为设计的不合理,过程中没有控制好流程,以及设备调试偏差,导致焊点没有到精准的位置,从而导致焊点失效。
    6、其他辅助材料缺陷:如胶粘剂出现变质、清洗剂没有选对都会导致焊点失效。
    pcba焊点的可靠性提高的方法:
    要在pcba 加工时提高焊点的可靠性,我们就要求对失效产品作可能的的分析,找出失效模式,分析失效原因,然后再根据集体原因具体分析,后面我们就要纠正和改进设计工艺、结构参数、焊接工艺及提高pcba加工的成品率等,只有这样才是对客户的负责。

网友:
    原因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