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圣们帮我看看这个pcb单面板布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2-15):
大圣们 帮我看看这个PCB单面板布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不清楚,不知道哪个是地。

网友A:
C2都跑到电容外轮廓的里面了,你把器件焊上了,c2这个字母就被电容遮盖住了,光看电路板你知道c2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都跑到电容外轮廓的里面了,你把器件焊上了,c2这个字母就被电容遮盖住了,光看电路板你知道c2在哪里吗?

他这所有位号都在器件体下方

网友:
我只是想不通一个问题,板材厂提供的本来就是个双面板(芯板,两面已渡好铜),你们硬是非要做单面板,那么板厂在加工的时候还要把来料的背面镀铜刻意腐蚀掉,特么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嘛,好好的为啥不用双面板?就因为你以为双面板就会比单面板贵?

网友:
多少V电源进来的?220V的话要注意安规;电解电容丝印+要标外面,还有多点连接的地方铺铜处理;变压器右侧只有孔,没有焊盘?元件丝印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