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中相移的解析

楼主(2022-02-15):
    相移即电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引起电压或电流超前或滞后的效应。特别是,我们将关注无功负载和网络如何影响电路的相移。无论你是使用振荡器、放大器、反馈环路、滤波器等,相移都会产生各种后果。你希望你的反相运算放大器电路具有180?相移,相反它返回一个同相信号,并导致令人沮丧的振荡问题。探测电路可能会进一步改变效果。也许你有一个谐振腔在一个振荡器的反馈回路中使用,但是这个谐振腔只提供90?的相移,而你需要180?。你必须改变,怎么更换?

        频率相移源于无功元件:电容器和电感器。这是一个相对量,因此它必须作为两点之间的相位差给出。在本文中,“相移”指输出和输入之间的相位差。据说电容器的电压滞后于电流90度,而电感的电流滞后于电压90度。在相量形式下,这分别由电感和电容电抗中的  j或-j表示。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导体中都存在电容和电感。那么为什么它们都不会导致90?相移?

        所有的相移效应都将由RC和RL电路建模。所有电路都可以建模为源,具有一些源阻抗,为电路供电,负载跟随电路。源的源阻抗也称为其输出阻抗。我发现很容易谈论输入和输出阻抗,所以换个说法:所有电路都可以建模为yi级输出,带有一些输出阻抗,馈送到现阶段,由输入阻抗加载以下阶段。

        这将模拟一些输出阻抗为50Ω的源电路(如放大器),其负载为10kΩ,并由10 nF电容器分流。这里应该清楚的是,该电路基本上是由R1和C1制成的RC低通滤波器。从基本电路分析中了解到,RC电路中的电压相移将在0?到-90?之间变化,模拟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模拟电路中相移的解析

        对于低频,输出相位不受电容的影响。当达到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 c)时,相位下降到-45?。对于超过截止频率的频率,相位接近-90?的渐近值。该响应模拟每个 并联 电容器引起的相移。并联电容器将在电阻性负载上引起0?和-90?之间的相移。当然,也要注意衰减。对串联电容器(例如,交流耦合电容器)的类似外观显示了该配置的典型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相移从  90?开始,滤波器是高通滤波器。超过截止频率,我们很终稳定到0?。因此,我们看到串联电容总是会在  90?和0?相移之间产生影响。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将RC模型应用于我们想要的的任何电路。例如,这种共射级放大器。该放大器的响应平坦至10 MHz左右。

        只有在10 MHz左右之后,我们才能看到相移低于180?的变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因为共发射极配置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忽略早期效应,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为R2 =3kΩ,相当高。在输出端放置一个并联电容器。在这个阶段发生什么?

        根据经验,预计会有53 Hz的截止频率,低于此频率应该有180?的相移(电容没有影响),高于此频率会有180? - 90?= 90?相移(以及很多损失)。请注意,这相当于相位为-180?至-270?。开始看到驱动容性负载会导致意外的相位变化,这可能会对未检测到的反馈放大器造成严重破坏,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输出端找到一个串联耦合电容。

        我改变了电路值并增加了100kΩ的电阻负载。现在我们有一个由C1和R3组成的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仅为1.6 Hz。我们预计相移将在1.6赫兹以下-90?和远高于1.6赫兹-180?之间,这一点已通过模拟得到证实。

        这对于音频信号的耦合电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90?相移区域(因此衰减)远低于10 Hz。这些效应不仅限于电容器。电感会产生相反的反应:并联电感引起0?(低于f c)和  90?(远高于f c)相移,而串联电感引起0?(高于f c)和-90?(低于f)c)相移。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产生任何有问题的接地连接,因为电感器将在直流处短路。

        我们为理解模拟电路中的相移奠定了基础。通过将电路输出视为具有输出阻抗的源,我们可以有效地模拟无功负载对电路相位的影响。无源和有源电路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建模,为简单的分析和设计提供了有用的工具。

网友:
    电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引起电压或电流超前或滞后的效应就是叫做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