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mos管代替二极管防止图中电路反接?

楼主(2022-02-16):
请问如何用mos管代替二极管防止图中电路反接?

网友:
    将MOS管寄生二极管的方向与图中二极管的方向保持一致,栅极根据你选的管(N管或P管)接在源端或者GND端

网友:
    晶体管应该行,MOS管不知道怎么接等效为二极管

网友:
    主要是考虑mos管导通压降特小, 可是的确没想出好法子保护两组电池可能反接互相充电损坏的情况。 晶体管压降也大。

网友:
    如果只是防反接,为什么不用防反接接头?

网友:
    找找理想二级管的方法看能移植过来不,锂电池的保护板也是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