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解答一个 PADS安装问题

楼主(2022-02-16):
之前安装的pads2007.4 和现在安装的PADS9.3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完全按照网上的破解步骤,结果都是license安装有问题,如下:
No license was found for feature pwrshell. You have specified the following license locations:
Using MGLS_LICENSE_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E:\EFA\LICENSE.TXT
Using FLEXlm default locations for license files.
装PADS2007.4时,遇到这个问题,尝试过在c盘建一个FLEXlm文件件把license.DAT放进去,不成。
哪位帮忙解答一些,谢谢了!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我的也出现啦,之前安装成功过的

网友:
没有破解,LICENSE.TXT文件放的位置不对

网友:
重新破解,替换LICENSE.TXT文件,具体如下:
运行破解工具MentorKG.exe,大概10-30秒后会生成一个LICENSE.TXT文件并弹出,请把这个文件另存到之前LICENSE.TXT的目录并替换掉它。即可解决。
如果不记得之前LICENSE.TXT放哪了,请右键单击“我的电脑”打开属性对话框,选择高级页面下的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里找出变量名为:MGLS_LICENSE_FILE,双击后在弹出框里看到的变量值就是LICENSE.TXT的路径。

网友:
把MentorKG这个压缩文件移到移到楼上所提供的路径中,然后解压缩,然后运行MentorKG文件。从新打开pads layout软件,就好了。祝你们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