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的特性如下

楼主(2022-02-16):
1、工作频率为 13.56MHz,该频率的波长大概为 22m。

2、感应器一般以电子标签的形式。

3、该系统具有防冲撞特性,可以同时读取多个电子标签。

4、除了金属材料外,该频率的波长可以穿过大多数的材料, 但是往往会降低读取距离。感应器需要离开金属一段距离。

5、虽然该频率的磁场区域下降很快, 但是能够产生相对均匀的读写区域。

6、该频段在全球都得到认可并没有特殊的限制。

网友:
在无线通信领域,由于有基带,中频,射频,微波的划分,射频通常指几百MHz到几个GHz之间的信号。所以可以说13.56MHz这个频率属于射频波段,但是射频波段不是单指这一个频率。

网友:
用的最多的,也是现有市场上最为普及的,只要是非接触的读卡,我们一般都称之为射频

网友:
电磁波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并经大气层外缘的电离层反射,形成远距离传输能力。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