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切换界面 为什么 变灰

楼主(2022-02-16):
我在定义实常数时,进入了输入实常数的界面,这时我比如说去看一下work文档,然后再切回ansys界面,,包括是实常数对话框不见了,在打开它之前的那个对话框及ansys的整个界面变成灰色,不能进行下一步,也不能关闭,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关闭,请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个太正常了,因为盗版软件。经常会假死,你做的东西少大概没这个感觉,经常用就会经常出现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那个实常数的界面还在,没有关闭。你把ansys最小化,再找找你的那个实常数的界面。

网友:
一般用 ctrl + shift+delete 进行激活,一次没反应多按几次。
有时候真死掉了的话,上面就不管用了。只能保存之后关闭软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