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顶层敷铜时,为什么会有些黑色方框区域敷不上铜啊?

楼主(2022-02-16):
在顶层敷铜时,为什么会有些黑色方框区域敷不上铜啊?

网友:
那些是死铜,也就说和你铺铜的网络无法连接,然后你再铺铜的选项选择了去除死铜,所以就没有了!

网友:
铺铜针对于网络,没有网络的地方是没有的,还有有些地方没有铺铜也有铺铜设置有关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求解决

网友:
你们选一下覆铜方式啊!用网格不这样才怪。

网友:
    上图,方便确定一下问题,靠猜很浪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