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OS管或三极管做的开关电路

楼主(2022-02-16):
功能实现,不用单片机,一个轻触按键,LED灯,直流电机(正常工作1.4A,停止1.8A)

当我按了一下按键,LED灯亮,电机正常工作,这时候电流大概为1.4A,负载继续增加,
电流增大,当电机的电流达到1.8A时,LED灯灭,停止工作(中途按了开关也停止工作)。
需要原理图。

网友:
用一块价廉物美的四运放LM324,二个接成双稳态形式作开关,输出分二路,一路接led指示灯,另一路接第三个运放倒相,输出接pnp三极管,射极输出控制电机,集电极串一小电阻,取出电流信号由第四运放接成电压比较器进行负载电流检测,输出可直接控制双稳态电路的形态.

网友:
还是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多思考,多动手,多总结,才能够真正的领悟,从而提升自己!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