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中批量修改封装

楼主(2022-02-16):
    利用altium designer软件的查找相似项功能可以实现在原理图中批量修改封装。具体操作请参照以下步骤。1、首先在电脑上用altium designer软件打开一张原理图,假设需要将电阻的封装全部改成0805的。按住“shift”键将原理图中的电阻一一选中。
    2、然后右击鼠标,在出现的右键菜单中,点击“查找相似对象”选项。
    3、然后在出现的窗口中,将“selected”的选项设置为“same”。
    4、接着点击窗口下方的确定按钮,如图所示。
    5、然后就会进入下一个窗口,将“current footprint”的内容设置为0805,再按回车键即可。这样就可在原理图中批量修改元件的封装。

网友:
    对要改的电容,点右键fine similar objects,
    把current footprint的匹配条件选为same;
    然后ctr+a 全选,在inspect面板中把current footprint 改成你要的封装,
    这样同一个封装的都改过来拉

网友:
    只能一次换封装相同的元件的封装,假如不是电阻,但是用了电阻的封装,也会被换掉的。
    操作原理:先用查找相似对象命令,在封装栏设置为搜索项目,然后输入要换得封装名。
    具体操作:选中一只电阻,右击,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查找相似对象”,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有一栏有封装名(假如是AXIAL-0.4),将这栏后面的ANY选择为same,按确定,就又弹出一个对话框,同时PCB中凡是封装为AXIAL-0.4的器件都被选中。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有封装名(AXIAL-0.4)的格中的0.4换成0.3,然后按回车键,则所有被选中(通过查找选中的)的元件的封装都换成了“AXIAL-0.3)。原理图和PCB换封装操作方法相同。

网友:
    edit-find simillar objects,选择需要修改的电阻,例如:res2。然后选择same。就会选中所有res2封装的电阻。然后将要修改的封装写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