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二极管起什么作用?不加会怎么样

楼主(2022-02-16):
不加会怎么样

网友:
    抬升电压一个pn结...

网友:
这个电路实际是扩流电路,7805作为电路拓扑中的驱动、反馈部分使用。D1和T1管子的be电压抵消掉,保证输出5V。

网友:
    扩流电路,用于抵消T1的压降:先是抬高IC101的输出(5+D1的压降0.7),然后T1的输出就是(5.7-t1的Vbe压降)

网友A:
    扩流一般用的是P管,用N管不太合理

网友(点评):
设计出这种电路的人才牛。拿7805作为ldo的驱动和采样,省事

网友:
    是保护元件,防止因电源正负接反导致稳压模块损坏

网友:
    抬升电压,温度补偿后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流一般用的是P管,用N管不太合理

    一般把输出的5V作为一个电压参考点的,扩流是通过 三极管的放大来稳定输出的5V电压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输出和输入的电压差不能太大,否则功耗太高的话,三极管受不了。

网友:
    防止地噪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