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在整流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2-02-16):
    续流二极管主要起到为较大的感应电压提供一个由感应电压和续流二极管共同组成的泄放回路,使得感应电压在回路中以电流方式消耗掉,从而保护电路中元件不被感应电压损坏。较大的感应电压一般是由于感性负载(例如继电器线圈)失电引起的。在电路中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是肖特基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续流二极管的极性不能接反,否则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还会形成短路。

    续流二极管在正激开关电源的作用
      在正激开关电源中,当MOS 关断的时候,变压器副边靠电感中储存的能量对外提供电流。为使电感在有负载时发挥这种作用,在变压器的副边增加续流二极管。当MOS 关断时,电感,负载和续流二极管会产生通路,将电感中的能量对外传递。只有在有外负载的情况下,续流二极管中采用电流流过。
     续流二极管作用及工作原理
      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在电路中反向并联在继电器或电感线圈的两端,当电感线圈断电时其两端的电动势并不立即消失,此时残余电动势通过一个二极管释放,起这种作用的二极管叫续流二极管。其实还是个二极管只不过它在这起续流作用而以,例如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接的那个二极管或单向可控硅两端反向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
    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续流二极管通常和储能元件一起使用,其作用是防止电路中电压电流的突变,为反向电动势提供耗电通路。

网友:
    续流二极管的极性不能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