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7KW双速电机3个接触器分别要选多大的?

楼主(2022-02-16):
32/27KW双速电机3个接触器分别要选多大的?

网友:
60A的就可以,如果频繁动作要选100A的。

网友:
功率为32千瓦时工作电流大约为60A,27千瓦时工作电流大约为55A,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不论哪种情况,接触器在额定电流应在60A以上均可。由于电动机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7倍,还应考虑接触器的短时热稳定性,即要保证电动机启动过程中接触器不至不烧损,即Ir,一般可在其铭牌上查到,选择为300A。同时为了保护电动机,还应配备热继电器,额定电流为60,分辨率最少为10即可。

网友:
这要看你的启动方式,如你这里所说,好象是直接启动,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真是这样的话,接触器应不小于160A,如前面几位老师所说,60A或100A的接触器能够运行,但可以肯定,其寿命都不会很长,其运行可靠性将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