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放大器仿真中加入偏置电路 其中电路中的电容电感的值怎样确定?

楼主(2022-02-16):
ADS放大器仿真中加入偏置电路 其中电路中的电容电感的值怎样确定?

网友:
    你必须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比方振荡电路,基极电压应该多少,高频放大集电极电流应该多少,低频放大的参数等。然后才能做仿真实验和设计电路

网友:
    看看有更好的答案么

网友:
    看自共振频率,可一看看李缉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