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厚可以设置吗?

楼主(2022-02-16):
请教各位PCB里面铜厚可以设置吗?

网友:
    在制板的时候可以和板厂注明铜箔的厚度

网友:
    原因是在HFSS里面

网友:
    可以,在allegro里有一个专门填写工艺的层一般是在Dimension层里写,里面就填写板子的加工信息,你也可以在板子做完后自己出个工艺信息表格给板厂

网友:
    可以设置,但是建议跟板厂沟通,看板厂是否能做

网友:
    建议跟板厂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