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芯片引脚都是绿色的,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2-02-16):
pcb芯片引脚都是绿色的,哪里出错了?

网友:
元件间距离近

网友:
芯片引脚间距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对做板无影响如果不是给老师看,是规则错了,包括最大距离,还有你rule里允许的焊盘焊孔的范围是不是该改一下,要不就是那个红色的框没删,不过我没用过99e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能是你的PCB元件的参考点设置远了吧偏离了元器件,从而导致放置pcb元件时整体的元件就显得范围就大了跟其他元器件重叠,所以变绿

网友:
最小安全距离设置问题吧